菜鸟求助:c-bus和CAN总线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如不同,区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3-11):
(无正文)

网友A:
can-bus就是can总线,CAN是can-bus的简称!
 控制器局域网CAN(Controller Area Net)是一种现场总线,主要用于各种过程检测及控制。 CAN最初是由德国BOSCH公司为汽车监测和控制而设计的,目前CAN已逐步应用到其它工业控 制中,现已成为ISO-11898国际标准。
   CAN总线有以下特点:
   1)CAN可以是对等结构,即多主机工作方式,网络上任意一个节点可以在任意时刻主动地向 网络上其它节点发送信息,不分主从,通讯方式灵活。
   2)CAN网络上的节点可以分为不同的优先级,满足不同的实时需要。
   3)CAN采用非破坏性仲裁技术,当两个节点同时向网络上传送信息时,优先级低的节点自动 停止发送,在网络负载很重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网络瘫痪。
   4)CAN可以点对点、点对多点、点对网络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通讯距离最远10 km(5 kb/ s),节点数目可达110个。
   5)CAN采用的是短帧结构,每一帧的有效字节数为8个,具有CRC校验和其它检测措施,数据出错几率小。CAN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关闭功能,不会影响总线上其它节点操作。
   6)通讯介质采用廉价的双绞线,无特殊要求,用户接口简单,容易构成用户系统。

关于CAN总线方面的问题可
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有技术问题来电咨询!www.triv.cn
020-38744186;38744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