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0和GE?9030通讯变量如何定义

楼主(2008-03-11):
GE9030 CPU374 通过以太网口通讯,驱动设备为GE9,在ifix中如何定义变量?谢谢!

网友A(2008-11-19):
[节点名 : FIX 数据库 : WHSM 文件名 : G:\WHSM.csv 日期 : 2008-10-31 时间 : 12:18:27]

[块类型 TAG NEXT BLK DESCRIPTION INITIAL SCAN SCAN TIME SMOOTHING I/O DEVICE H/W OPTIONS I/O ADDRESS SIGNAL CONDITIONING LOW EGU LIMIT HIGH EGU LIMIT EGU TAG INITIAL A/M STATUS ALARM ENABLE ALARM AREA(S) LO LO ALARM LIMIT LO ALARM LIMIT HI ALARM LIMIT HI HI ALARM LIMIT ROC ALARM LIMIT DEAD BAND ALARM PRIORITY ENABLE OUTPUT SECURITY AREA 1 SECURITY AREA 2 SECURITY AREA 3 ALARM AREA 1 ALARM AREA 2 ALARM AREA 3 ALARM AREA 4 ALARM AREA 5 ALARM AREA 6 ALARM AREA 7 ALARM AREA 8 ALARM AREA 9 ALARM AREA 10 ALARM AREA 11 ALARM AREA 12 ALARM AREA 13 ALARM AREA 14 ALARM AREA 15 USER FIELD 1 USER FIELD 2 ESIG TYPE ESIG ALLOW CONT USE ESIG XMPT ALARM ACK ESIG UNSIGNED WRITES]
!A_NAME A_TAG A_NEXT A_DESC A_ISCAN A_SCANT A_SMOTH A_IODV A_IOHT A_IOAD A_IOSC A_ELO A_EHI A_EGUDESC A_IAM A_IENAB A_ADI A_LOLO A_LO A_HI A_HIHI A_ROC A_DBAND A_PRI A_EOUT A_SA1 A_SA2 A_SA3 A_AREA1 A_AREA2 A_AREA3 A_AREA4 A_AREA5 A_AREA6 A_AREA7 A_AREA8 A_AREA9 A_AREA10 A_AREA11 A_AREA12 A_AREA13 A_AREA14 A_AREA15 A_ALMEXT1 A_ALMEXT2 A_ESIGTYPE A_ESIGCONT A_ESIGACK A_ESIGTRAP!
AI WCSM_AI_FCJPBPT_CURRENT 翻车机PCB段PT电压 ON 1 0 GE9 whsm:AI27 None 0 32,767 AUTO ENABLE NONE 0 0 32,767 32,767 0 1,638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1MCLW_CURRENT #1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78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2MCLW_CURRENT #2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79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3MCLW_CURRENT #3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80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4MCLW_CURRENT #4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81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5MCLW_CURRENT #5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82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6MCLW_CURRENT #6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83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7MCLW_CURRENT #7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84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
AI WCSM_AI_8MCLW_CURRENT #8煤仓料位计 ON 1 0 GE9 whsm:AI185 None 0 100 AUTO DISABLE NONE 0 0 100 100 0 5 LOW NO NONE NONE NONE ALL NONE YES NO RE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