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相脉冲如何转换成方向/脉冲

楼主(2008-03-11):
应用情景:使用编码器和PLC共同控制伺服驱动,但由于编码器输出是AB相的信号,而PLC只能输出方向脉冲信号,两者信号规格不同,无法实现共同控制伺服驱动的目的。于是我打算把编码器的AB信号转换成方向脉冲信号,上网查了查,发现要进行两步:首先是对先将A、B 脉冲进行4倍频得到脉冲列C, 再通过辨向电路得到方向信号,但具体的信息就没有了。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有如此功能的IC,或者是如何通过触发器搭建此电路,又或者什么地方有这种产品买。多谢了。
我的编码器型号为ovw2-25-2md,AB相差分输出,伺服驱动器型号为MSDA083D1A。

网友A:
使用编码器和PLC共同控制伺服驱动???

你问的问题有些乱。
你的伺服驱动器是松下A系列的,并且属于绝对值式/增量式编码器接口即分辨率17位,引出线为7线制。
你的编码器不知道是哪个品牌,不过不重要。
你的电机呢?不会是想用普通电机+编码器+驱动器+PLC,来实现吧??

如果真的是这么做,我只能说,你遇到麻烦了。因为驱动器的编码器接受协议啥的得弄下。松下的是串行输出,和AB相不同。

如果理解有误,你再更正。呵呵,13589085531

楼主:
抱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
|编码器|------|----------|
--------      |伺服驱动器|
--------      |          |-------电机
|PLC   |------|----------|
--------
整个系统就是如此个结构。编码器用于手工控制电机的转动,PLC用于电脑控制电机。现在的问题就是,编码器和PLC输出指令不一致,如何解决呢?

网友B:
这是不是不应该叫编码器,手摇脉冲发生器?

网友C:
我觉得,大概把“编码器”接到PLC上,逻辑会比较清楚。
如果一定要自己做信号转换,把脉冲/方向改成 A/B信号还比较简单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编码器的确是和一个手摇转盘安装在一起,而伺服电机与机械盘连接,按需求,两者要保持同步转动,时延要小于10ms。因此如果接到PLC上面的话,恐怕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D(2016-01-07):
怎么这么多人没看懂问题,我觉得说的很清楚,写的很明白很专业,就是把编码器的AB型号转成PLC可以接受的脉冲加方向,确实很多PLC只接受或者只发送脉冲加方向,做大闭环就只能转,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这可以做这个电路,搜索上海派丰动力。

网友C:
现在这样的转换模块还是挺多的。

网友E(2020-01-14):
共同控制是可以的,其实AB相可以理解成一个脉冲加方向,当A相的上升沿触发时候B相始终为负,.就简单来说同时*4,如果正转就A相为脉冲,B相为方向.如果反转就B相为脉冲A相为方向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共同控制是可以的,其实AB相可以理解成一个脉冲加方向,...



您觉得,这个切换应该用什么方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