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语言开发
求助-VC++在IPC中的输入输出

楼主(2008-03-11):
各位兄台:
请教一下,用高级语言(VC++)在工控机里面编程,加入I/O卡后如何通过这个卡将信号送出(包括接收输入)?我曾看有人用vb做的时候需要调用一个软件才可以做到。用c是不是也需要一种寻址软件?
还有如果一个IPC要插入几块I/O卡,这些信号如何分配?
望哪位兄台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outp(base+add_off ,0xff);
base+add_off:板卡基地址

网友B:
这要看卡的厂商能提供什么样的方式给你去使用它了。大部分厂家都会提供一个动态链接库给你,你只要使用厂家定义的函数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像楼上说的,用寄存器寻址的方式去写

网友C:
是的,在WINDOWS 2000以上的版本用outp不可以了。需要写到底层DDK上
建议找一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