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系统控制精度

楼主(2008-03-12):
请问国内外张力系统控制精度是多少?张力控制的超调量以及稳定时间是多少?

网友A:
没有人回答,帮顶一下

网友B:
这些性能应该都和线速度有关

楼主:
如果线速度是2M/S精度多少啊?

网友C:
要看你是用的什么张力控制方式,如果采用6SE70加张力计的直接张力控制方式,则可以达到3%以上,当然你要把系统调试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