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08-03-12):
最近出现几个屏  数据缓冲区记录断电后无法保存问题  同样程序在另外一个屏就可以
6600S-P型号  数据缓冲区有选择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A:
好像是海泰克的屏,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就是海泰克的屏,

网友B:
没遇到过

楼主:
就是从在ADP6中设置记录缓冲区 设置PLC的D100...为记录缓冲区
选择断电保持   是台达的PLC
但是把电源关掉后  再通电 记录从第一条开始 断电以前那些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