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总电流600A,应配多大的铜线?

楼主(2008-03-12):
请问设备总电流600A,应配多大的铜线?顺便问用的是施耐德NS630空开,总装机容量是250kw,谢谢各位!!

网友A:
YJV三芯240×两芯120的电缆

网友B:
什么设备?250kw总装机容量计算电流有600A?

网友B:
怎么计算的?

网友C:
按2.5-3.5/平方计算

网友D:
按俺新厂的设计师得500平方的电缆,如果600A是每一相的电流的话

网友E:
按2.5-3.5/平方计算???中屁

我这里8*80mm铜排1500A就发高烧
随后1700A设置10*120铜排才不至于夏季高烧不退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张智勇在 2008-3-12 13:47:00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8*80mm铜排1500A就发高烧
随后1700A设置10*120铜排才不至于…
--------------------------------------------------------------------------------------------
1500A的电流本来就应该用的是10*120以上的铜排。

网友F:
如果是600A的电流需要2根YJV三芯240×两芯120的电缆双拼!250KW的设备能有那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G:
最好用铜排连吧,VV电缆用2根240的并连也行

网友H:
双线185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