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用FX2N PLC做追剪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用FX2N PLC做追剪,长度达不到要求。有时长有时短。我的要求正负1mm,最快线速度8M/min.我用编码器一相高速计数,一相测速。
计数值到了后启动伺服电机做同步前进。裁剪后回原点等待下一个循环。
我在网上找到的追剪资料:追速状态(FrampUp):
送料持续进行,控制器随时检测输入材料的长度及当时的送料速度,并命令马达依照S曲线加速至与进料速度同步;要求在进入入同步状态的一瞬间,裁刀与材料的动态相对位置已经整定完成。接着进入同步状态。
请问这马达依照S曲线加速的程序怎么编写?请高手们指导。谢谢!

网友A:
最大线速度8米,应该没问题吧,用哪一种加速曲线不是问题,主要是看切口平整度和同步时伺服偏差计数器值的稳定性并进行补偿的问题,当然了,送料线速度的稳定性也要好。 顺便问一下,你是用1PG还是10GM模块?

网友B:
你是哪个公司的?有联系方式吗?你们三菱的产品用得量大吗?

楼主:
我没有用模块,请问补偿那一方面,线速度在100ms时间内也有3-4个脉冲的波动。

网友A:
没有用模块,怎么发脉冲?

楼主:
用Y0,或Y1

网友A:
FX2N本体最大只能发2KHz的脉冲,而且不能加减速,用这个做追剪?

楼主:
FX2N本体最大只能发20KHz的脉冲还不够吗?好像PLSR可以加减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