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DA013A1A伺服电机驱动器电源线接法

楼主(2008-03-12):
MSDA013A1A伺服电机驱动器电源线,用220v的电源怎么接线?要求是三相200v的电源!

网友A:
什么意思?是怎么得到三相220,还是有了三相220不知道怎么接?前者需要变压器,把380变成220。后者,驱动器上真的有三个电源接入端子。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