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全开切纸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公司有一台POLAR115的全开切纸机,现在发现有时给定长度与实际长度不一样,比如给定200.6MM他会走到200.5MM.然后我们调整刹车片间距后,问题暂时解决.刚调整完设备运行刹车片不发热,但长时间运行后刹车片会发热,然后又出现给定长度与实际长度不一样.请问这个会是刹车片磨损不均匀造成的吗?

网友A:
你讲的情况可能与机床的热膨胀有关,查查给定长度的部件及相关的机架.

网友B:
定长的编码器装到主动轴还是从东轴上了?我以前遇到装在主动轴上打滑的现象,最后在从东轴加装编码器进行定长处理才解决问题。

网友C(2009-05-07):
请问楼主知道POLAR 115EMC有关电脑设置的一些方法吗?请赐教一二啊,公司有台POLAR 115EMC老是撞到压纸板。把极限开关调后点,虽然不撞压纸板了,但是当推纸器撞到了极限开关后,就不能跑更大的尺寸了,也就是不能住后退了,本人对POLAR不是很熟,但对申威达比较了解,就感觉会不会像申威达一样可以在电脑里设置的。若知请赐教啊,万分感谢!!!

网友D:
是可以设置的我们这有POLAR 137EMC的

楼主:
3楼这个我不清楚,你可以咨询一下POLAR中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