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发光二极管可以反接?

楼主(2008-03-12):
在我们平时工作中用到的很多部品上都有发光二极管用于是否电源接通的指示。比如继电器,电磁阀,但有些是直流电源有些是交流电源。
我们也知道,直流电源的一般极性如果接反发光二极管就不会亮了,这是和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有关,但为什么交流的接反就可以亮呢,这个地方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怎么不起作用了?

网友A:
是不是交流的正反向两个周期啊,而其频率快,人眼无法看到其闪烁?

网友B:
每秒50次的变化,人眼是觉察不多的,我认为

网友C:
发光二极管是以电流性元件,在常理任何电压下只要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下都可以使用,在交流电下50次/S的闪烁眼睛直接看去当然是一直亮着的。

网友D:
如果像220V的电磁阀上的指示灯不是一个二极管,而是一个LED,个人认为,有很多上面都接的有一个高电阻

网友E:
交流的一半波形亮,一半波形不亮

楼主:
问题是发光二极管是不是交直流都可以用?但最初的知识是二极管只能通直流的。

网友F:
有些地方是用来作续流保护用的哦!

网友G:
发光二极管是交直流都可以用,直流电用时有极性要求.交流电用时无极性要求.使用时一定要接电阻限流.

网友H:
 乙卯兔的回答有道理。
交流的时候人眼看着是一直亮的,实际上应该是闪烁;如果用直流电的话,反接肯定是不亮的。限流电阻必须要接,否则可能会冒烟,或者听到一声响。

网友I:
你最好学学电子技术基础吧。

楼主:
在这里向各位师傅学也不错。感谢那些诲人不倦的老师们!

网友J:
哈哈,这问题太简单了,说明你还不懂什么是交流电,什么是直流电!

楼主:
的确不是很懂。
但最不懂的是为什么发光二极管可以在交流下工作,因为过去所知二极管不能在交流下工作,难道发光二极管就有所不同?

网友K:
发光二极管的原理记不太清楚了,但是直流能亮,交流肯定有办法亮。它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在前面再串一个半波整流不行吗?

网友L:
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

网友M:
在直流电源供电下使用时有极性要求.交流电源供电下使用时无极性要求.它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交流的正半波导通,其发光,交流的负半波截止,其不亮,但每秒25次点亮,我们就看不出其闪烁。如果供电电压比较高,可串接一分压、限流电阻。组成二极管的PN结、以及其内流动的电子和空穴待下回分解。

网友N:
假设目前为反接状态: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当启动电磁阀时,电流流过线圈,可以看成对这个电感充电,充电的极性是上正下负;当关闭电磁阀的时候,线圈刚才储存的电动势极性与充电相反,即下正上负,二极管就成了这个电动势的负载,所以反接也亮,当然不会亮很长时间。
一点愚见,请下面的斧正!

网友O:
顶  无法登录

网友P:
实际上二极管交流电正半周发光,负半周截止.因每秒50次变化,人眼无法看清

网友Q:
多学点电子知识

网友R:
无法登录老兄解释的够详细了。

网友S:
 半波点亮的,只是闪烁比较快用肉眼很难分辨出来而已.和直流情况作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出来了. 二极管并不是不能工作在交流状态.不能工作在交流状态的话整流桥怎么工作呀?二极管在交流状态工作时至工作半个周期,正半周或者负半周.要看你的管子怎么接了.

楼主:
终于有点明白了。

网友T:
交流没有正负级,你接个发光二极管,相当于把这个交流电整流成整流了,这样发光管就亮了。

网友U:
直流继电器的电源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反接)作用是续流,电感由得电突然失电会产生反向的感生电动势,通过二极管组成一个回路就泄放了,要不就会损坏之前的驱动电路。

网友V:
半波点亮的

网友J:
下面引用由荷戟独行在 2008-3-14 14:49:00 发表的内容:
  的确不是很懂。
但最不懂的是为什么发光二极管可以在交流下工作,因为过去所知二极管不能在交流下工作,…
--------------------------------------------------------------------------------------------
二极管不能在交流电下工作?我没听说过,到是在交流电中用的多!

网友W:
电频太高,看不出@

网友X(2008-10-05):
呵呵,得看一下电气基础知识了!

网友Y:
性50

线线使使

网友Z:
楼上所说,很对....

网友Y:
引用 楼主:
的确不是很懂。
但最不懂的是为什么发光二极管可以在交流下工作,因为过去所知二极管不能在交流下工作,难道发光二极管就有所不同?

网友AA: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AB:
把发光二极管直接串接在高电压交流回路是个错误,发光二极管反相击穿电压5~20伏。

网友AC:
37楼:发光二极管是交直流都可以用,直流电用时有极性要求.交流电用时无极性要求.使用时一定要接电阻限流

网友AD:
个人认为在交流时LED本身就是一个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