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波雷达液位真的什么都能测?我还不信了

楼主(2008-03-12):
我就不信这玩意 那么好使,测密闭灌用的时候还不是经常不准

网友A:
1、任何测量仪表都不可能适应天下所有的场合测量,所以就需要根据需要选型

2、虽然都是导波雷达 各家的 、国内外水平差异比较大,不可以1棒子打死

3、你说的测量密闭罐时候不准确 太笼统

4、即使是同1个仪表 使用者安装不合理或者调试设定不正确都会造成使用失败,这个时候不可以下结论

呵呵 以上是逻辑的罗列,欢迎你讨论实际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