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品牌变频器有380入 220出

楼主(2008-03-12):
那个品牌变频器有380输入 最高220V输出,频率可调

网友A:
没见过!可以通过设定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要变频器具有压/频比分离功能就行,一般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C:
大家都知道:用电容,二极管可以做成倍压整流电路.
      同样:用电容,二极管加开关管也能做成降压整流电路,
      俗称:无变压器降压整流电路,你要降几倍都可以?
      而且:是隔离的.只要你动动脑筋一会线路图纸OK了.

网友D:
我公司的就有380V输入,220V输出的产品,而且配套价格非常有优势!欢迎来电057189901982或登陆我公司网站WWW.MCBPQ.COM

网友E:
调整输出电压增益就行,不用加外围电气元件。

网友F:
直接用220输入220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是搞变频的提出这个问题,就该挨板砖

楼主:
大哥,人家只有380V  没有零线 有就好说拉   因为电机额定电压是220

网友H:
还不如加降压变压器方便。

网友I:
只要把变频器参数中基本电压VBASE(E1-13,yaskawa,omrom)设为220即可。

网友H:
"基本电压VBASE设为220"
有的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J:
设定输出电压就解决了,普通变频器就行.

网友K:
如果是搞变频的提出这个问题,就该挨板砖    同意楼上的!

网友L:
如果是搞变频的提出这个问题,就该挨板砖 继续挨板砖

网友M:
有些国外设备马达为220V三角接法,我做工程就改成星形接法,直接用变频380V输出,若用380V变频220V输出,定功率输出时,变频器要选大一系列,不然会报超流的!!!!!

网友N:
该挨板砖了.....

网友O(2008-10-31):
自己做的,输入AC380V,输出AC5~380V,电流100A以下,满足你的要求嘛?

楼主:
说哎砖的应该哎砖

380V变频器调成220V输出

会过电流

变频器选大一点

电机发热

SZCJI    说的对

把电机三角形改成星形

OK

注:本人用的是国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