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楼主(2008-03-12):
两个200的CPU,一个为主,一个为从,用EM277怎么实现通讯?
地址怎么分配?

网友A:
这种连接方式恐怕不行,
但是]你可以通过自由口通讯来完成

楼主:
您是说:不用EM277,直接用485电缆将两个CPU连接起来吗?
能不能给详细说明一下呢?
谢谢啦。

网友A:
EM277只能作为PROFIBUS从站来使用
是的,直接用485电缆将两个CPU连接起来,使用NETR和NETW指令进行读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