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GBT驱动脚容值相差20PF能用吗?

楼主(2008-03-12):
   [b]现在有一问题想请教大家:
   有一台55KW变频器维修机,用了一年多了,具体故障不明了,客户说是过流故障。我把三个IGBT模块(欧派克FF300R12KE3)拆下来,测量模块(4、5)脚和(6、7)脚的电容值时,发现其中有一个模块的容值相差20PF左右(一路为50PF,另一路为30PF),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相差这么大的。测量静态阻值正常,上电测波形也正常,模块也没有坏,就是容值偏差太大。
而其它两个模块容值就正常,都为30PF左右。
我相问的问题是这个模块能不能用了,如果能用,模块的开关频率会不会有影响,或者会不会报故障?
比较急!

网友A:
会影响的

楼主:
具体会影响到一些什么参数呀!麻烦系统的分析一下.

网友B:
可能会引起触发上的延时

楼主:
引起触发上的延时,这个我相信会要,漂移也有可以,但我现在是想把这个模块用上去,请问用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满功率运行时对输出电压、电流肯定有影响,严重时模块会炸。

网友D(2008-04-26):
降额使用应该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E(2008-11-16):
好个模块我已经用上去,用得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