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怎样更改,及修改后怎样调用

楼主(2008-03-12):
请问各位:
S7-300中FB块怎样修改,及修改后怎样调用,会有时间冲突,接口不同等报警.

网友A:
能说的更加具体点 你这样说我还不是很理解啊

网友:
你将FB更改之后保存完,回到调用这个FB的块中,如果此FB显示为红色,那么就右键单击这个块,选择update block call...

网友B:
按我是VIP用户说的做,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希望大家探索更多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