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功率问题

楼主(2008-03-12):
如果数控机床的直流24V开关电源的功率不够或约少些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轻则无输出,或电压不足了.重则烧坏了.

网友B:
还能有啥,烧坏.

网友C(2008-07-03):
看看ARCH电源有没有满足您需求的电源.www.archcorp.com.cn

MSN:siyibingju@hotmail.com

QQ:280930181

网友D:
同意1楼的意见,电源坏的快些

网友E:
开关电源的保护功能较好,如果出现过载保护才是功率不够,只要没保护就用吧。另外,一部分负荷可用整流电源,如继电器、电磁阀和电磁离合器,这些负荷不需要稳压,用380V或220V/28V全波整流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能有啥,烧坏.

是的!

网友G:
让小马拉大车;他会罢工的!!

输出不足;?是不是电源的滤波电容等储能援建容量不足造成的

网友H(2008-09-26):
数控一般用开关电源输出直流24V,过载时它会保护性关闭,系统检测到无24V控制电压后会宕机,一般不至于烧

网友I:
线圈发热烧坏

网友I:
线圈发热击穿或烧坏

网友I:
线圈发热击穿或烧坏.会造成其他元件损坏。

网友H:
24V电源功率不够,系统会无法工作

网友J:
有时系统会经常跳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