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使用心得

楼主(2008-03-12):
我在船上用了一个项目,上面是电脑,PLC选择的是WAGO的750-841,仪表是E+H的变送器,电脑上面使用WAGO的DTM软件,这样可以在电脑上对变送器进行设置,系统很简单,成本也比较便宜。

网友A(2008-04-29):
我是个菜鸟,刚接触这一行,请多指教。

HART协议的压力变送器,输出4-20mA的信号,怎么显示到电脑上。能告诉我个简单的方案吗?

网友B(2008-05-31):
你好,我也想了解HART的智能设备怎样和上位机通信,能给个电路图吗

楼主(2008-09-26):
你可以用WAGO的一个站,上面接电脑,下面接HART的仪表,通过FDT/DTM来通讯,LUOQINZHE@163.COM

网友C(2015-03-24):
HART仪表是通过一个HART调制解调器连接到PC上的,一般是通过串口连接到PC上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8578637511.14.d1xMkK&id=21573904641

就是这种模块。。。

qq:1142588584

MP:13591406272

联系人:周先生

沈阳鼎泰创信科技有限公司

www.tr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