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时间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08-03-12):
各位:
有个问题想请都各位,S7-300的时间继电器是中断执行,还是按扫描周期执行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300的时间继电器必然是采用中断运行,否则哪来的精度而言?

网友B:
跟扫描周期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C:
呵呵,严重同意楼上两位,楼主可能对PLC还不甚了解,仔细看看资料吧,上面都有

网友D:
初学是不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