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1101湿敏电容的结露恢复问题

楼主(2008-03-12):
1、本人最近采用HS1101做为湿度探头,请人设计了一台湿度检测仪。在进行标定的时候,有两个HS1101不小心触到了水,自然风干后依然无法正常工作。但是HS1101的技术说明上写着“浸水或结露10s恢复”,于是我就不清楚这个关于恢复的说明到底是什么意思。
    分销商说该产品是法国生产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咨询哪里,所以就上这里来,希望了解HS1101湿敏电容的朋友帮帮忙。

2、另外,本人确定以后的使用环境是会有结露情况发生的(用于墙壁内的保温空气层,壁面会有结露水),而HS1101的技术说明上写着工作范围1%~99%RH,这是否意味着在会发生结露的部位应该使用其它湿度传感器探头?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什么类型的?(要求比较低,精度小于等于5%,环境温度-5~50度左右)。最好是探头,完整的变送器价格可能会吃不消(用量较多)~~

网友A:
看来要用干湿球的。

网友B:
1、湿敏电容的原理,是当湿度不同时,作为电容的绝缘介质的介电常数不同,电容的容量不同,把湿度信号转化为电容信号,在将电容信号转化为其它电信号,以检测湿度;
2、HS1101不小心触到了水,自然风干后依然无法正常工作,可能有其它原因,例如其它电路、器件触到了水,而不能正常工作!
3、湿敏电容本身“浸水或结露10s恢复”,而其它电路会受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