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VW、SinCos型编码器的分辨率与输出脉冲的个数

楼主(2008-03-12):
假设编码器的分辨率为2048 pulse/r

UVW型编码器一圈各输出多少个A、B、Z、U、V、W信号?

SinCos型编码器一圈各输出多少个A、B、R、C、DW信号?

谢谢各位大侠先。

网友A:
如果说2048ppr,一般来说是A相2048个信号周期,B相2048个信号周期,Z相输出1个信号周期.

脉冲输出的,一个信号周期可以理解成一个脉冲,SinCos型的,不输出脉冲.

网友B:
2500线8极的UVW型编码器一圈各输出2500个A、B脉冲,一般1个Z脉冲,4个U、V、W信号。

2048线的SinCos型编码器一圈各输出2048个A、B信号周期,一般1个R信号(或没有),一个C、D信号周期。

楼主:
恩,信号周期这个概念更好。

UVW型编码器的级数是否必须和电机技术相同?其输出的U、V、W信号周期的个数与级数是否相关?

网友C:
U,V,W信号有两极、四极之分。
Sincos信号有一圈一组周期的,也有一圈2048周期A/B+1个短周期的(R),也有一圈2048周期A/B+一圈一组360度长周期C/D的。

网友C:
如果讲到分辨率,方波脉冲的2048ppr的(A/B),实际分辨率是4倍频8192step/圈;而Sin/cos的,可以通过细分获得16倍、25倍或更高的分辨率。
我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31304,欢迎过来看看。

网友B:
UVW型编码器的周期数确实是必须和电机极对数相同。目前用于普通伺服电机的,有2对极(4极),3对极(6极),4对极(8极),5对极(10极)的。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选择UVW型编码器时要按照U、V、W信号周期个数=电机级对数来选型。
U、V、W信号周期个数与分辨率无关。例:分辨率为1024,则每转输出1024个A、B信号,1个Z信号。每转输出的U、V、W信号周期个数=电机级对数。

网友B:
基本正确

网友D(2008-06-13):
请问这个UVW信号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有的编码器有这个信号而有的编码器没有??

网友E:
UVW是用于同步伺服电机找转子初始位置的。

日系、国产伺服多采用这种方法来找转子初始位置。这种编码器也就多用在日系、国产的同步伺服电机中。

网友B:
通俗地讲,UVW类型的编码器,多为分辨率有限的增量式编码器,常用于低端通用伺服。日系伺服目前也多用单圈绝对式的伪绝对编码器了,国内仿日系的低端伺服还在固守低价理念,舍不得换呐!

网友F(2012-01-05):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小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