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故障报2340

楼主(2008-03-12):
ABB800变频器132KW加电运行报2340电机短路故障,请教高手。

网友A(2008-06-04):
怎么回事

网友B:
驱动电路有问题,仔细查吧?

网友C:
沈工说的没错

我上回修的800也是报2340,确实是驱动的问题,在这谢谢沈工了

网友D:
是不是逆变模块有问题的吧!

网友E:
www.sthx.net  找ABB配件 请登录我公司网站  北京盛唐和迅科技有限公司  010-51260299

网友F(2009-06-12):
代码为2340(电缆或电机短路)是ABB800的通病,是驱动板或IGBT模块坏,010-82890009,www.bjbp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