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2008-03-12):
哪位老师传一张一个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图纸上来。谢谢!

网友A(2008-10-14):
0 LD M8002
1 SET S0
3 STL S0
4 LD X000 起動
5 SET S20
7 STL S20
8 LDI Y001
9 OUT Y000 正轉
10 T0 K20
13 LD T0
14 AND X000
15 OUT M0
16 LD X000
17 AND M0
18 SET S21
20 STL S21
21 OUT M1
22 OUT T1 K20
25 LD T1 停止
26 AND X000
27 OUT M2
28 LD M2
29 AND X000 反轉起動
30 SET S22
32 STL S22
33 LDI Y000
34 OUT Y001
35 OUT T2 K020
38 LD T2
39 AND X000
40 SET S23
42 STL S23
43 LD X000 停止
44 OR M4
45 ANI Y001
46 OUT M4
47 OUT T3 K20
48 LD T3
49 OUT S0
50 RET
51 END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用PLC控制还是传统电路控制?如果是传统电路,得不尝失,一个按钮总比2个中间继电器便宜吧?用PLC的话还可以,可以少用个按钮

网友C(2008-12-28):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用PLC控制还是传统电路控制?如果是传统电路,得不尝失,一个按钮总比2个中间继电器便宜吧?用PLC的话还可以,可以少用个按钮

楼上说得对,用PLC吧,去链接吧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网友D(2010-10-21):
PLC比继电器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