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缸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我公司要做一种耐高温的液压缸,油缸需要很好的支撑强度,油缸的工作环境温度大概在150-200之间。我们查资料发现parker的高强度支撑环只能耐到100-120度的温度。学生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我的QQ号为270303601,晚上6点半之后会一直在网上,如果哪位老师有什么好的解决良策,请联系我!感激不尽!

网友A:
不会是液压油有那么高的温度吧?如果油缸的工作环境温度大概在150-200之间,parker的高强度支撑环应当没有问题,你们要做的是给油缸降温,例如加冷却水套等措施,使油缸适应工作环境温度.

楼主:
谢谢老兵的建议,我看了parker的支撑环的温度范围,达不到要求。具体整机工作时的冷却方法及工作时的具体温度我们也弄不清,因为我们没看过机器的工作状态,只有客户给我们提的要求。我们公司现在是在活塞和导向套上面堆铜焊以满足油缸的温度要求。看看各位对此种方法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这个需要很特别的液压油和密封件
不好搞

网友C:
   很难  ,特别是油封,

网友D:
如果不能用水冷却的话,考虑一下压缩空气冷却,,在活塞与导向套上堆铜焊可以考虑铜管进去冷却,建议您在问问客户,也许他们给的是一个扩大了的温度范围

网友E:
在液压系统的油箱里加冷却水管(螺旋管),对系统强制冷却,那么油温就不会很高。虽然环境温度高,但密封件都是在内部的,通过液压油的冷却,温度就不会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