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DA013A1A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8-03-12):
MSDA013A1A伺服电机驱动器能不能工作在开环模式,工作在开环模式下编码器电缆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驱动器自身一定要闭环,否则会报警的.

楼主:
我发现报警了,能不能不让它报警?我现在只要电机转起来就行,我现在没有编码器连接电缆,所以没法闭环!

网友B:
楼主有松下MINAS的说明书吗?麻烦给我一分好不?lsxmaster@126.com

楼主:
我没有电子版的说明书!从网上下了个A4系列的说明书,你要不要?

楼主:
请问编码器的连接电缆是随机带的还是需要另外去买?

网友C:
编码器电缆一般是额外订货的。插头应该是随机带的。
有些驱动器可以开环控制电机的。

楼主:
 TO叫我小白:
   怎么开环控制电机?开环控制时,编码器电缆怎么连?谢谢啊!我这个电机只要一加电就报错!

网友D:
是什么样的报警?编码器不接肯定会出现22号报警

网友A:
"有些驱动器可以开环控制电机的。"
只是"有些"而已.

"请问编码器的连接电缆是随机带的还是需要另外去买?"
想这种日本整套的伺服,买电机的时候,肯定要一起卖编码器连接电缆,除非需要的线比较长,还要省点钱,才会单独另买线

网友E:
控制器要有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才行

楼主:
我用电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它转起来,并且速度可调!现在想只用控制面板设置参数让它按设定转速旋转,怎么才能实现?谢了!

网友A:
驱动器是可以点动操作,点动速度也是可以给定的。具体操作,手边没有手册,下一本手册对照看一下。

网友F:
你可以让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呀,当个变频器来用,用一个电位器来调节它的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A:
速度模式,是不是需要一个外部的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