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能耗制动

楼主(2008-03-12):
    电机的能耗制动怎样选型,例如30千瓦的电机需要加一个能耗制动需要多大容量的变压器要多少伏的电压,怎样计算的

网友A:
经验估算方法:首先测量出电动机三根进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阻R,再测量出电动机的进线电流I(电动机仅带有传动装置运转时的电流,接近空载电流),然后根据测得的数据代入以下式子,求出制动所需直流电源的电流与电压
    i=KI    u=iR
式中i---能耗制动所需的直流电流;u---能耗制动所需的直流电压;K---系数,取3.5--4.在选用整流电源变压器时,可选用在10
%处有抽头的变压器,以便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