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顺序控制怎样实现?

楼主(2008-03-12):
以下开关用ABC...表示
1#库 输入运行指示(需手动) A1打开后2分钟后B1打开,同时C也打开 120分钟后C关闭 ,一分钟后B1关闭,同时D1打开,15分钟后D1关闭,5分钟后D1打开,工作15分钟后 D1关闭 1#工作完毕
2#库 1#库完成后,自动转入2#库运行 A2打开后2分钟B2打开,同时C也打开 120分钟后C关闭 ,一分钟后B2关闭,同时D2打开,15分钟后D2关闭,5分钟后D2打开,工作15分钟后 D2关闭2# 3# ......依次类推,最少4组,最多12组,顺序作业,完成后,自动停机,等待下一次运行指示(需手动),

要求 :1.断电后自动继续未完成的程序  可以手动跳转,跳转前必须完成下画线程序(也可不必有手动跳转功能)
      2.当某库作业时,可随时停止未作业某库的程序,
      3.需有两个报警信号输入(开关量)
      4.C开关,每库都可对它供电

罗嗦了半天,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
     这样的顺序控制用什么做又经济又实惠?
     谢谢大家

网友A:
难道你想用继电器来做?
回路比较多,可能控制的距离也比较远,单片机已经不适合了,还是老实些用PLC吧

楼主:
用PLC,怎么能控制不使用某一个库呢?再说PLC价格也很不错!

有可编程的顺序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