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30KM的电动机,星形启动正常,切换到三角形接法,60安的空气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是否空开的空量太少引起的?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空开小了,至少你要换80A的空开

网友B:
OK.起动时间长开关容量小了

网友C:
开关选择小了,余量呢,你至少也应有额定的1.2陪啊

网友D:
楼主真行啊!开关明显太小哦,你用钳表量一下电流吧!

网友E:
30KM还是30KW?

网友F:
开关容量小了

网友G:
开关并不见的小,这个开关应该说是选的合适的,太大能起什么保护作用?除非你的开关质量不好,整定值不准确.我想象你说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是在星形时电机正转,转换成三角形时电机反转,此时将有一个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说或许是你接线不对,你再查看一下相序.
星三角启动,一定要注意电机的接线.

网友H:
另 空开有10倍,或12倍、16倍额定电流过载保护的,用于电机启动的应选12倍以上的

网友I:
空开的选择不要考虑过载保护,不应该是它完成的任务。根据电源的短路容量选择空开,既保护供电线路。电机的过载保护应由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来实现。

网友J:
 开关并不见的小,这个开关应该说是选的合适的,太大能起什么保护作用?除非你的开关质量不好,整定值不准确.我想象你说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是在星形时电机正转,转换成三角形时电机反转,此时将有一个很大的电流.也就是说或许是你接线不对,你再查看一下相序.
星三角启动,一定要注意电机的接线.
  我同意瞎搞搞的意见,检查接线有没有错误

网友K:
我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是接线错了

网友L:
check your internal wirings and motor terminations.

网友M:
开关容量小,另个需检查一下接线,确保接线正确

网友N:
开关小,换100A以上的。

网友O:
用120A空开,起动时间要适合,建议使用变频器,既节能又没有冲击力.

网友P:
线接错了吗?????
要是没有接错就是开关选小了,一般30kw的电动机一般是选用100A 断路器比较好。

网友Q:
开关你要换80A的,另外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R:
最大可能是线接错了

网友S:
用100安的断路器

网友T:
开关并不见的小.线没有接错.
我以前也见过.110KW电机新电机在启动时切换到三角形接法跳闸.最后调大动作电流后正常.

网友U:
   你的断路器瞬间脱扣电流是多大是否选的小了

网友V:
电流大概就在60A左右,但得选大于60*1.2的空开
启动时间让长一些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换了一只100A的空开,故障就可以排除了,真的多谢各位热心的师傅们,以后还要大家多多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W:
100A的空开

网友X:
100A的空开?是否又太大了,其实80A也就行了。
请你核实一下你的电缆,看看能否承受100A的电流。

网友G:
首先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现在空开不跳了,说明接线没有问题.
还有几点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下:
空开的值分额定值和整定值,同样一个额定值100A的空开,有整定值是20A的,也有100A的.比如,工作电流20A,你可以选择额定值100A,整定值是20A的空开,也可以选择额定值25A,整定值是20A的空开,对前者来讲,因为它的触点大,所以它的使用寿命比较长,但很不经济.对后者来讲,虽比较经济,但容易损坏,尤其在启停频繁的情况下.具体选型时我想还是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做到不过左也不过右.
整定值的特性对照明和电机来讲是不一样的,象梅兰日兰的空开,它又分照明型和电机型,也就是C型和D型,D型的相对C型的价格要高一些,它的整定值是考虑躲过启动电流的,它保护电机的工作原理同热继电器一模一样.既然一模一样,那当然可以替代,不过,空开上必须要带外部整定值调整,否则无法把整定值调的跟电机的额定电流一模一样.
品牌的空开整定值调的精度相对来说要高一点.假的空开基本没有精度.我曾经用了假的梅兰日兰,不到一年,换下来一大堆,有时电流并不大它就老跳,换上真的就好了.
象单极1A的空开,一般它的价格要比10A的贵,因为它们的额定值是一样的,也就是材料用的一样,但1A的精度要求高.
这些是我的个人看法.

网友B:
   30WKDZ-47-D60保护曲线够了.星角转换时间短了吧?
  楼主可以说说你的星角转换时间多长嘛.

网友Y:
楼上说的没错,一个原因是启动时间,一个原因是你的线路,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空开质量

网友Z:
肯定是空开小了,至少你要换80A的空开,你那里的电压怎么样

网友AA:
I agree with 瞎搞搞

网友AB:
支持“瞎搞搞”,我也用过施耐德和梅兰日兰的假货,我是电工,我实在无奈,32A 的三相空开负载120支40W日光灯,用不了一个季度,这算不算是假货。我的空开小不小?

楼主:
肯定是假货了,现在市场上的假货那么多,我们都不知道怎样选定空开的容量,选大了又怕,不能保护设备,选少了空开又跳闸,工商部门还要加大打假的力度啊,电气质量,是关生命才产的安全啊.

楼主:
我以前有一台直接起动的电机,也出现进,一打空开启动电机,空开马上跳闸,事后换了一个空开,就解决问题了,现上市场上的假货太多了,真假难分啊

网友AC:
想是容量太小了吧,还有就是现在的好货不多啊

网友AD:
当然是小了,30Kw电机的额定电流都多大

网友AE:
小问题里面也有大学问

网友AF(2010-08-19):
我有一台30kw的电动机  没有接星角启动 是直接启动的 应该接多大的空开啊

网友AG:
选择100A的空开。

网友AH:
60安 太小,要120-150A

网友AI(2011-10-19):
我有一台3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电路,星三角转换时正常,电机也工作正常,测电流每相23A左右,所用总开关是100A,但工作20分钟就跳100A总闸,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关于我有一台3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电路,星三角转换时正常,电机也工作正常,测电流每相23A左右,所用总开关是100A,但工作20分钟就跳100A总闸,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是不是你得电机有问题,可能是绝缘不行了,注意跟踪电流大小

网友AK:
          换100A总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