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在空分上的应用

楼主(2008-03-12):
关于变送器的应用,其实很简单.在空分设备上的应用也是一样,下面小虾米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希望能帮的上各路同仁一点小小的忙.
    空分设备由预冷系统/纯化系统/透平膨胀机系统/换热系统/精馏塔系统等组成.
    在预冷系统的空冷塔入口处需要设计压力表,以显示入口压力,压力的大小大约是5公斤半,在选型设计变送器时一般把量程设定在0_8公斤.这个主要是考虑压缩机的出口压力定的,一般空分压缩机出口压力都不会高过8公斤.在空冷塔的出口处需要设计压力表,以显示出口的气体压力,压力大小一般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工艺要求,在这里其实选一台和入口一样的边送器即可,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是空冷塔的性质决定的.有些情况下,为了考核空冷塔的某些参数,还要设计空冷塔阻力计,来看空冷塔的阻力大小.为了实现阻力的显示,选用差压变送器,引入口和出口的压力进压力变送器即可,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不是这样的,为了节省资金,一般的做法是取空冷塔入口和出口的压力做差.这中做法在上位机中很容易实现.
     上面说的是压力变送器在空冷塔上的应用,对于空冷塔下部,是有液体水的.要控制液位的高低,还需要用变送器测量水的高度,在这个位置通常采用差压变送器来测量,因为差压变送器在实际应用中不会受到安装高低的大影响,如果只是用压力变送器来测量的话会带来很多的现场不方便.在采纳差压变送器时要注意毛细管内的液体密度,并且要对变送器做正负压迁移,一般与空冷塔液位下部相连的是正压侧,考虑到变送器毛细管内的液体密度小,经过计算后变送器的量程范围在-XXX~+XXX.做好迁移调整就可以比较准确的表征液位了.
    对于预冷系统的水冷塔,为了控制水冷塔液位.也采用一台差压变送器.其选用和空冷塔液位类似.
    预冷系统中变送器应用的通常做法先介绍到此.
    其他系统的,时间关系,后续介绍!!!

网友A:
LZ杭氧的?东方的?开封的?还是LINDE的?液空的?

网友B(2008-08-04):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华东办事处联系方式:021-64397170 15601631152 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