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系列显示CF3.3

楼主(2008-03-12):
我这有一个控制板上电显示CF3.3,不知是那里的问题啊!板子上所有的IC都换过了呀!测量那里都正常啊!请教那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A:
不是电流传感器故障么?你考虑得很深啊,IC都换了……

网友B:
贴片电阻

网友C:
很简单,一百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