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0-10VDC的控制信号接反会烧执行器吗?

楼主(2008-03-12):
我公司用的霍尼韦尔的电动阀执行器,工人维修时把0-10VDC信号控制线调换过, 还是不行,后来我检查发现主板上有个元件烧掉了,是不时由于直流电源调换极性造成的?

网友A:
一般接反了也不会烧,除非串了高电压。

网友B:
如果接入是正常的信号,反了也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