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软件如何实现仿真

楼主(2008-03-12):
 用GX Developer软件如何仿真?
也就是不接plc如何监控输入输出点?
程序如何仿真运行?

网友A:
下载并安装GX的仿真软件,然后就可以实现仿真了.

网友B:
有软件的手册的

网友C:
先用GX写好程序,保存,再使用仿真软件。

网友D:
需要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然后在GX Developer中编辑好程序以后启动仿真即可.

网友E:
点工具栏菜单,梯形图逻辑测试

网友F:
TO宏大叔:
我用梯形图逻辑测试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我的程序如下
LD X0
PLSY k1000 K2000 y0
使X0 ON后Y0怎么没有输出,只是显示OFF呢

网友G:
www.dglongfeng.com.cn

QQ:774503781

网友H(2008-04-13):
哪有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网友I:
我有呀。先装那GX Developer。。后装Simulator就好拉。。欢迎光临shop35300858.taobao.com      淘宝/

网友J:
TO     suchang

LD X0
PLSY k1000 K2000 y0
是脉冲速率太高了将K1000改为K1就好了  另外PLC要用晶体管型的(MT)

网友J: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用的不舒服,还是有一个PLC好

网友A:
先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然后在编程软件中仿真。

网友K:
在仿真软件中, 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实现仿真的, 比如, 对yo or y1 法脉冲,就不支持仿真。

网友L:
请问一下哪有仿真软件下载,,,

    我的邮箱:442880843@qq.com

   谢谢!!

网友M:
对:ted.wang关于

在仿真软件中, 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实现仿真的, 比如, 对yo or y1 法脉冲,就不支持仿真。

内容的回复:

是的,不是所有指令仿真软件都支持,

网友N:
正确.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O:
请发一份仿真软件给我

zxj_0011@163.com

谢谢!!

网友P(2008-07-21):
我也想要仿真软件啊!shanghai19119@163.com

网友Q:
需要安装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然后在GX Developer中编辑好程序以后,点工具栏菜单,梯形图逻辑测试。

网友R:
我也已经有仿真软件了但也是不知道怎么用!QVBYDLPK@SINA.COM

网友S(2010-09-12):
我也要 849907676@qq.com

网友T:
按好软件,写好程序梯之后点形图逻辑测试就进入仿真状态,然后在工具栏里找在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