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在安装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8-03-12):
在安装wincc6.2时,在出现的选择对话框中选择“通讯”里面的所有选项都要安装,包括“AS-0S engineering组件”但是看到下面的提示里面显示需要STEP5.3SP3和对象管理器。我想自己的是STEP5.4 SP3就没有问题,所以就继续选择安装。但是在安装中显示“安装AS-0S engineering组件出错,选择继续安装”点击继续后安装完成。在安装完成后出现一个窗口,要求选择网络。里面列出了本计算机上的所有网络连接,我随便选择了一个后完成安装。但是问题出来了,现在打开WINCC,打开任意的以前的项目和创建新项目的时候,都出现“找不到网络,无法打开或者创建项目”郁闷!现在想再次打开那个选择网络的窗口都不知道在那了。而且选择添加删除组件后,勾选AS-0S engineering组件还是安装不上。看西门子发布的wincc兼容软件里面的列表,有支持STEP5.4SP3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有没有高招,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还没有接触6.2版本的WinCC......

网友B:
我一般都不装这个组建,我的NET、 setp 、wincc不能装在一个机子上郁闷。虽然都是西门子的但装在一个机子上有冲突。

网友C:
跟你遇到的一样问题AS-OS Engineering这个SB组件就是装不上,郁闷中

网友D(2008-07-21):
我郁闷了很长时间了,STEP7 V5.3 SP3和wincc6.2就是装不上AS-OS Engineering这个SB组件

网友E:
STEP7 V5.4 SP1及以上版本 和wincc6.2才兼容,否则安装时出现问题

网友F(2009-05-13):
我就是用的STEP7 V5.4 SP3 和wincc6.2,但是也装不上AS-OS Engineering,真烦!我安装的顺序是step7-》sql2005-》wincc,但就是装不上AS-OS Engineering,都要疯了。

网友G:
这个是因为WinCCV6.2Asia因为安装盘里面只有AS-OS Engineer V7.0的SP1补丁,而没有AS-OS EngineerV7.0
大家如果要安装的话,可以先向西门子要一个补丁软件,然后安装DVD ..\WinCC\setup\Products\Mapper ,这是Sp1补丁
或者直接安装WINCC 6.2 SP2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