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能用接流电吗?有什么弊端?为什么?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接AC吧.呵呵

网友B:
老虎能喂草吗?

网友C:
能,只是会烧电机

网友D:
呵呵,简单的说:结构的区别很大,直流电机的线与铁芯与交流电机的不一样.

网友E:
直流电机用交流?
当然不行,根本就不转呀

网友F:
    手电钻就是交-直流两用的。

网友G:
楼上说的是串激电机。
如果能通用,那我们还设计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干吗?不多此一举吗?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H(2010-01-05):
酸甜苦111不要删除该贴,可以探讨嘛,应该说直流电动机。励磁采用永久磁钢的除外,当直流电动机接入交流电后在电流进入负半周时由于直流电动机的换向器作用,此时电枢的电流方向没有改变,但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却改变了,根据电动机左手定则此时电磁力的方向没有改变,应该继续转动,但不知换向效果如何,我没亲身体会,那位做过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I:
不知道的说:“当然不行,根本就不转呀 ”

知道一点的说:“根据电动机左手定则此时电磁力的方向没有改变,应该继续转动”

知道多一点的说:“有的行,有的不行。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H:
不转呀?那为什么呀?符合直流电动机工作原理,那原理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