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试PLC的时候总出现一些问题.

楼主(2008-03-12):
1。PLC工作正常,处于监视状态,但会莫名其妙的出现通讯错误,然后PLC报致命故障,机器停机。 2。有时候修改好程序,要往PLC里烧写的时候,不管怎么烧都烧不进去,会报一些奇怪的错误,错误种类各种各样。即使能烧写了,速度也很慢,进入监视模式的时候依然会报致命错误,停机。 以前程序在没有装入机器时,调试的很好。但装好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检测了附近也没有任何干扰源。查不出问题了。现在我很急,马上产品要交给客户了,但控制器这么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办好。不知道欧姆龙的其他客户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如果有好的解决办法,还望多多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在哪里啊!实在没办法要找别人或供应商帮忙,可以写个简单的程序试一下,看你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cj1m cpu12 ,我可以读出CPU以前的程序,但不能修改,立即报通信错误.不知道那里出现错误.求救大狭.

网友B:
你在软件中设定好PLC的型号然后上载.

网友C:
plc型号,程序.

网友C:
清除内存,上线下载.

网友D:
我看可能是通讯硬件故障,线路上或通讯口!

网友E:
本人用OMRON的CP1H只要笔记本通交流电通讯就中断,用电池时没问题。每次都一样,烦哪!名位朋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F:
请OMRON 的人过来看一下了

网友G:
OMRON的CP1H本来就是垃圾

网友H:
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
今天又去连了,真是奇怪,我PLC分几部分程序,我用在线修改,有两部分修改没问题,有几个部分的鼠标一点就还是报通讯错误,以后就连不上了,有哪位可以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I:
问题有可能是多方面的,你要结合实际情况一一排查,把PLC拆下来单独试,重写一个程序看行不行。如果没有问题有可能与整人系统干扰有关。

网友J: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的USB口有问题呢.今天的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并且我用的USB口鼠标也找不到了,过了一会又好了。

网友K:
学习了
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L:
首先要排除周围是否有干扰源,编程线是否原装,电脑系统再重装一遍,软件重新安装,然后向PLC CPU写一条语句,看看是否还出错。

网友M:
可能是通信电缆的问题。

网友N:
换个主机试试啦
欧姆龙的东东是这样
你会用,什么事都没有
不会用一天到晚不正常
一句话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楼主:
今天解决了,是因为232转USB线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O:
这个线的问题很多

网友P:
通讯有问题!

网友:
还没用过他的这款呢,看来通讯是问题。

网友Q:
被cp1h搞郁闷了

气死

网友R: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跟我有同样的见解      cp1h确实是个垃圾    动不动就不能和电脑通讯了      就要返厂维修        维修率在不到1年的时间达到了35%     简直是垃圾     建议OMRON公司的产品尽快撤出中国市场

网友S:
我认为还是干扰在作怪,可以把联机线增加屏蔽试试,或者和OMRON联系看看有没有通过设置参数可以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