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变频器报2340

楼主(2008-03-12):
ABB800 132KW变频器 ,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2340,光藕是好的,模块是好的,驱动板是AGDR-71C。请教高手是哪个元器件检测的。

网友A:
这个故障比较难修 但很普遍  我公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sthx.net

网友B:
这情况一般上都是IGBT的问题,换一个试一下看怎样,也可能是AINT-02的问题,这要点专业知识.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D:
我公司是ABB售后服务中心,13392658758

网友B(2008-05-04):
我有ABB ACS800驱动板AGDR-61C和AGDR-71C,拆机件,已上机试过,保证质量,广州董先生13902272318

网友E:
我刚修好一台,你得确定模块好不好?再查驱动

网友F(2008-12-31):
你 他 吗 不告诉大家 ~~你什么意思 啊 ··你 公司知道就了不起啊 ~~~晕

网友G(2010-05-06):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经检查有一个IGBT坏了,换个新的后,开机还是2340;再换驱动板,结果还是2340。下班了。问题可能出在电流检测中,明天准备检查霍尔元件。在网上看到有是检测电容损坏的情况;不知是装载在那里的检测电容?谢谢指教。

网友G:
还有就是我将电机断开启动抱2340故障,基本可以肯定问题出在变频器。

网友H:
还是查查IGBT驱动吧,一路一路的查,这种故障没有技巧,等你查出那路有问题,报警自然也就解除了。

网友I:
ZDT6790坏会造成驱动电压不对

网友J:
1,检测IGBT.2.检测板3,INT板

网友K(2011-08-29):
那位大师大师遇到了此类故障,请大公无私的说出维修心得,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维修论坛,提供大家交流沟通的平台,自己知道不想说就什么都别说,说自己会修但是却只字未提的最让人瞧不起了,还以为技术真的很牛叉啊晕

网友L(2012-01-15):
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自己动动手

网友M(2018-01-01):
我在处理此故障,2个星期了,是RINT5611板。电容我换了一些,没管用,我的是重载偶而报。

网友M:
我想知道2340检测原理,好板会屏蔽,不带IGBT启动。此故障就很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