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报2340

楼主(2008-03-12):
ABB800 132KW变频器 ,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2340,光藕是好的,模块是好的,驱动板是AGDR-71C。请教高手是哪个元器件检测的。

网友A:
这个故障比较难修 但很普遍 我公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sthx.netwww.sthx.net

网友A(2008-05-26):
这个故障比较难修 但很普遍 我公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sthx.net
www.sthx.net
www.sthx.net

网友B:
不带模块肯定报2340,我已经做过试验.根据你说的情况还是好好查查驱动,驱动静态阻值在10K左右,电压在7到8V之间,自己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