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与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通讯故障

楼主(2008-03-13):
昨晚上班,触摸屏报故障直流调速装置通讯故障,经查通讯电缆无破损,DP头也没坏,就是合上闸之后大约10分钟左右就跳闸,报直流调速装置故障啊,谢谢啊 ,急需

网友A:
看看故障代码

楼主:
就是装置不报故障啊 触摸屏报故障啊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通讯电缆两端的接头。

楼主:
我说过所有的接头都检查过了 搞得我一晚上没睡啊

网友C:
你用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和PLC?系统结构如何?都说清楚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