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显示表4-20ma信号与AI模块不兼容?

楼主(2008-03-13):
遇到此问题:
    有称重显示控制表一块,信号输出为4-20ma,量程范围为0-3000Kg
    AI 模块 8x12BIT ,0-5通道选项卡设置为4线制(C),6-7通道选项卡设置为2线制(D)
    PLC中:0,1,2为称重显示表0-3000kg,6-7分别为1Mpa/2Mpa的压力变送器
    故障排查中此AI模块没有连接任何变送器与称重表。

    将称重表输出的信号接入到2通道后发现PLC检测值为3000kg(无论信号实际是多少),并且6-7通道的测量值也同时变为1Mpa/2Mpa,断开称重信号,3个测量值又同时归0。但将校验仪输出的4-20ma信号接入2通道也没有什么问题(6-7无变化)。用万用表测量称重表的输出与校验仪对比又正常无误。在此之前一直很好,只是最近几天才发生此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称重仪表故障吗(但是输出又正常)?还是此称重表的输出不是标准信号(故障之前一切正常)?
    恳请解惑!

网友A:
你在仔细检查一下,要真是象你说的那样,感觉不应该啊.
(在此之前一直很好.只是最近几天才发生此故障.
但将校验仪输出的4-20ma信号接入2通道也没有什么问题(6-7无变化)。用万用表测量称重表的输出与校验仪对比又正常无误.)

网友B:
是的,正确无误,几个月前也有另外一家供货商的称重显示表在另一个车间安装时也遇到过此问题,老表没问题,一但接上他们的新表就干扰了其他通道的测量值好像也是跑最大(检测新表的输出也没问题),最后他们又更换了一块表。

网友B:
没有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吗?

网友C:
你的4~20mA信号可能为两线制信号,应该加信号变送器,变为标准电流信号再送入AI试试

楼主:
to cxdxyz:
   在此之前一直用的就是此称重表,没问题,最近将设备从平台下移动到平台上,电工可能将表设置乱了,对照称重仪表说明书设置好后遗留下了此问题,另外咨询过称重显示表厂商了,在仪表中并没有其他设置项。

网友B: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通常称重变送器输出为4-20MA有源信号,而压力变送器输出为4-20MA无源信号,注意之间的区别

网友B:
to 刘天意:
AI模块通道选项卡设置为C,已设置为4线制的选项,PLC及AI模块都没有更改过,故障前一直在用。不会是称重表自己突然从四线制变成2线制了吧?电路窜了?用万用表测量校验仪的模拟信号与称重表的输出信号,并无太大的区别。
另,如何用万用表测量2线制与4线制的区别?

网友E:
为什么会干扰其它通道的检测?

网友B:
更换过AI模块,新模块的反应与之相同。

网友F:
干扰,加隔离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知道,找帕罗肯公司www.cn-paragon.com肯定解决了

网友H:
可能和传感器有联系,前些天也遇到类似问题,你把4-20的地和接地并一下,试试。

网友D:
to ChaseSun:
  我是做维修的,
  PLC及AI模块都没有更改过, 称重变送器也正常,那么只有检查电缆及接法了,有人动过接线吗?再仔细检查称重变送器的组态

网友D:
校验仪输出的4-20ma信号接入2通道也没有什么问题,接入点与称重变送器完全一致吗?

网友I:
to ChaseSun: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是做配料称重的,可以分别测试一下仪表的输出和压变的输出,再检查一下AI模块的供电。

网友J:
不会的,符合4-20M,不该出现问题的

网友B:
致 HBZYCS:
   我把称重仪表移到室内了距PLC柜仅3米远,可以排除干扰现象。

网友B:
致 刘天意:
首先,称重表内设置无误,已跟厂商联系过了称重表内无相关参数可设;其次,接线仔细核对过的。很奇怪的现象,整套设备供应商的工程师也对此不解,没有更好的办法。请问4-20ma的标准具体细则是什么?即使是该通道检测不到数值或出错为什么会影响其它通道的测量值?

网友B:
致 sdzzdwf:
   确实比较有趣,因为我厂已经遇到过两起了,第一次是承德普特配的称重表,在连铸车间安装时,只要把4-20ma信号接到PLC上,同一模块中的两个压力测量值会跑到最大,称重也最大,换回老表就一切正常,这次是遇到此事。很奇怪,为什么会影响其它通道的测量值?

网友D:
检验仪与称重表的输出类型是否完全相同,接入点是否完全相同,若是,校验仪接入正常,称重表接入异常,则称重表的输出故障。

网友K:
很奇怪的事,你的俩块压力变送器用俩线制没有用配电器直接模块供电吗?要向你说的那样应该就是干扰的问题,你试着给这几个信号全加隔离器看看行不行呀。

网友I:
TO:ChaseSun
 能否把普特的仪表说明书传一份看看,4-20MA的输出是2线制还是其他模式,原来使用的仪表的说明书也传一份,你的plc是什么品牌的,还有压力变送器的资料这些都需要了解。sdzzdwf@126.com
qq:352555733

网友L:
   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销售美国罗克韦尔AB原装进口的PLC,人机界面,变频器,软启动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全线产品(低压电器除外)。价格好,供货周期短。欢迎来电洽谈。
电话:0755-26499477
传真:0755-26063303
QQ:782930233
联系人:曹小姐

网友L:
能否把普特的仪表说明书传一份看看

网友M:
估计是接地有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电流,此时电流可能是正弦波,而如果用万用表测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N:
我见过,4线的可能是接线问题,把4先里的信号线的负和AI模块的10和11短接,4线的时候容易产生共摸电压,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在VAT里多到数是32767,对应的是你的3000KG

网友F:
我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信号只有4MA,但是一接入PLC模块,通过程序监控显示的就对满量程了,主要是共模电压干扰,可以通过接地或加隔离变送器来解决

网友B:
to 刘天意:

    疑难杂症,接线不会有问题,等有机会了,再好好试一下。

网友O:
加隔离变送器,PLC   AI模块为共地,而承重仪表输出4~20mA为浮动地,必须加隔离。

网友P:
干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吧?

新旧称重表有没有缩水的可能呢?在抗干扰方面。

网友B(2008-04-17):
致 楚留香,大家: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故障之前一切都正常?在此之前并没有加什么隔离器,用着也没有什么毛病,现在就出问题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TO:ChaseSun
 能否把普特的仪表说明书传一份看看,4-20MA的输出是2线制还是其他模式,原来使用的仪表的说明书也传一份,你的plc是什么品牌的,还有压力变送器的资料这些都需要了解。sdzzdwf@126.com
qq:352555733

AC220V供电,4-20mA反馈,原来是这块表在用,现在还是这块表。
PLC为 西门子 315-2 PN/DP,压力变送器为2线制,称重为4线制。。其他请查询首页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