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动调节阀动作频率问题!!

楼主(2008-03-13):
在使用电动调节阀时,正常的工作动作频率应该选择多少!!因为在现场使用中,发现使用同一个型号规格的电动阀。在工艺的不同位置上安装,一个是平稳运行。另一个由于工艺原因电动调节阀动作频繁。连续出现电动阀电机烧坏情况。厂商提供的选型手册也没有这个提示,包括上面写的一些资料也没有提起这个问题。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还是大家没有遇见过。谁有这方面经验赐教了!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你这个情况我不懂,也期待高手回答!
如果您需要阀门我到可以帮你!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品牌:意大利LAPAR
021-64423400-19郭工13764138562

网友:
一般电动头上都有标明多少功率,多少分钟(这个指的就是每小时可运行时间),因为是要正反转切换的,所以一般电机都需要切换。
另:罗托克的IQM系列好像是适合较频繁使用的,IQ系列的就差一点

网友B:
建议频繁动作的换为气动的,电动的是有动作频率限制的,具体数据我也记不大清楚,你可以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