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问题

楼主(2008-03-13):
如何处理start interlock  问题?先谢了,(ABB ACS800)

网友A:
检查11号与7号端子连接好没有

楼主:
谢谢,请问反复报2340怎么办?

网友B:
IGBT或功率板坏了,检查IGBT的反相续流二极管和触发机,如没有问题就是功率板坏了,

楼主:
11kw的,2340复位后可以工作十几天又报,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C(2009-04-01):
4楼的请更换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D(2009-07-26):
我遇到过.IGBT或功率板坏了

网友E(2009-10-13):
检查外部电机合闸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