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电机直接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教各位大侠,高压电动机直接启动对电机本身有什么损害?对电网及其它设备是否造成损害?急需!!!谢谢!!

网友A:
高压电动机启动和低压电动机启动一样,就是看你的容量多大确定

网友B:
对电网及其它设备工作会受影响,其他动力设备造成堵转,如果电网容量相对较大,压降小,无影响!

网友C:
1)槽锲松动 2)转子断条 3)端部绕组开裂.4)转轴中心跳动.......

楼主:
谢谢大家!又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方案,需要点资料.

网友C(2008-05-31):
<<高压电动机故障分析》见下文:

http://www.go-gddq.com/html/2006-07/4054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