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868全能加强型蓄电池修复机

楼主(2008-03-13):
SF-868全能加强型蓄电池修复机使用说明书
一、产品简介:SF-868型修复机是根据目前电动自行车和汽车市场,专门设计的废旧电池维修设备,该机具有自动识别功能,可修复12V、24V、36V、48V电池和电池组。本机的最大优点是:操作简单、修复时间短、电池容量提升快、携带方便、价格便宜,是废旧电池维修行业理想的维修设备。
二、应用范围12-98伏200AH以下的铅酸电池或电池组;
三、技术参数
1、适用电压:AC220±5%/50HZ;
2、最大耗散功率:200W;
3、连续运行时间:28小时;
4、修复电流:0-7A;
5、废旧电池一次修复时间:在常温25℃时10Ah-14Ah电池,4-6小时左右;17Ah-20Ah电池6-8小时左右;80AH-120AH电池修复12小时
四、使用及维修方法
1、修复前的检查和准备
首先观察废旧电池的外观:如有变形漏液、柱头腐蚀或有已维修过的痕迹,建议放弃维修,更换新电池。
第一步:用万用表测量单个蓄电池电压
○1、10.8V以上可修复;
○2、10.8V伏以下可初步认定为断格,修复率相对较低,应放弃维修;
第二步:打开电池盖,取下橡胶帽,加入补充液(加满为止)。
第三步:将电池串联起来或者单快放电,单块电池放电终止电压1.5V,多块电池串联放电终止电压=电池块数×10.5V。(放电方法:放电器电压表后黑接线柱接电池负极,红接线柱接电池正极。电流表后接线柱接1000瓦电阻丝,不分正负极,用5A放电到10.5V)。
第四步:充电修复,红线为正极,黑线为负极,48伏以内的蓄电池串联即可,超过48伏应并联修复。12AH蓄电池充电修复4-6小时,每节电池在16伏以上即可。如充修4-6小时后有两节电池电压在16伏以上,而另外一节还没升到16伏,可拆下另外几块,,单独充修电压较低的电池。
设电池容量为C,修复电流为I,则修复时间为T,公式为T=C/I修复时如果蓄电池温度超过38℃,应放在水池中充电修复,以便散热。
第五步:用注射器抽出多余补充液。注射器前端吸管要用塑料管,不要用金属针头。
第六步:盖好橡胶帽,用三氯甲烷滴在在电池盖上,将迅速粘结,修复完成。
第七步:检测、配组,将修完电动车电池用5A衡流放电根据放电时间计算电池实际容量,将容量达到新电池80%以上电池按时间相近的原则配成一组。[计算公式:实际容量=放电时间(小时)/电池标定容量]
六、本机使用须知
    正确串连电池组,红的输出线连接电池正极,黑的输出线连接电池负极,然后打开右下侧两个修复开关。正面电子显示表1为修复电压显示,2为修复脉冲显示。电池损坏严重可打开绿色加速开关修复。
五、电动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富液式铅酸电池修复方法
富液式电池和贫液式电池的区别在于有无游离电解液的存在,前者有游离液体存在,如汽车电池、摩托车电池、电动三轮车电池等,后者没有,如电动自行车电池、17~20安时的电摩电池。它们在修复方法上有些不同。但在电池的判别上基本相同,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配液,对富液式电池的修复用液与贫液式电池不同,配制时,首先要把浓缩液稀释成修复液,然后再用修复液加上分析纯硫酸,配制成比重为1︰1.28~1︰1.31的电解液备用。
第二步:加液,放电将电池串联起来或者单快放电,单块电池放电终止电压1.5V,多块电池串联放电终止电压=电池块数×11V。(放电方法:放电器电压表后黑接线柱接电池负极,红接线柱接电池正极。电流表后接线柱接1000瓦电阻丝,不分正负极,用5A放电到11V)。
对富液式电池来讲,加液量要比贫液式大的多,所以要根据电池本身情况来定,一般来讲,富液式电瓶都标有刻度。加液时,电解液平面不应超过最高刻度,如看不清,则以淹没极板为准。为了控制成本,不主张完全换液,就是把原来液体部分更换。如果原来电池缺液,则应直接补足。如果不缺,则应更换100毫升左右/格。对一些免维护电池,尤其是汽车上的免维护电池,因为无法打开电池盖,不能换液的,而电池内部又有液体的电池,可直接修复。
第三步:修复,正确连接电池正负极,设电池容量为C,修复电流为I,则修复时间为T,公式为T=C/I。汽车电池在修复时还要观察电池电压和温度。(高内阻电池除外)当电压达到16V以上,并且有发热的感觉时应停止修复。其它电池则观察电解液的变化。如电解液外观变为洗米水样时,修复结束。将修复完的电池静置30分钟,测量电池电压与电解液的比重,如电池电压在12.8V以上电解液比重在1︰1.28-1︰1.3时,即可使用。如达不到此标准,可做相应的调节。
六、本机使用须知
    正确串连电池组,红的输出线连接电池正极,黑的输出线连接电池负极,然后打开右下侧两个修复开关。正面电子显示表1为修复电压显示,2为修复脉冲显示。电池损坏严重可打开绿色加速开关修复。
7、注意事项  (由于以下原因造成机器损坏,责任自负)
1、严禁把修复机输出正负极和电池正负机接反,否则会引起机器损坏。
2、本机必须先将调节开关调至与所修电池组电压,然后打开修复机电源开关。否则会引起机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