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供应电动车电瓶修复机DML-6EN蓄电池检测修复设备

楼主(2008-03-13):
DML-6EN蓄电池检测修复设备
一、性能指标
整机使用电源:180V~260V、50HZ;
整机修复电池:1—24个;
整机显示方式:全数码显示;
整机修复温度:零下21.4度至49.7度;
整机工作效率:98.7%;  整机修复效率:96.4%;
整机修复范围:各种干性、湿性蓄电池。
二、1—4路功能介绍:
1.启动键:按启动键本机才能开始工作,相当于本机的开机键;放电停止后,第二次按启动键本机不能工作,请拿下接蓄电池的正、负极夹子,再重新接上,延时5秒,再按启动键即可工作。
2.查看键:按本键查看放电测试时间;
3.工作指示灯:按启动键灯亮,已工作,灯不亮,放电结束;
4.超声波清洗灯:本灯亮说明机内电路以逆流变频对蓄电池极板进行电子超声波清洗,对于蓄电池的保养及修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正脉、负脉、完成灯:按启动键完成灯亮,正脉、负脉灯闪耀,放电结束,灯自动不亮;机内电路自动识别蓄电池的损坏程度及型号性能,自动输出一个正脉冲和负脉冲的耦合放电脉冲,比单脉冲放电效果更佳;
6.接反灯:蓄电池的正、负极接反,本灯亮,内有接反保护电路启动,本机不工作,请及时接好蓄电池的正、负极,红夹子是正极,黑夹子是负极,方可启动;
7. 激活修复、扫描除硫灯:灯亮工作,灯不亮停止;
8.防雷保护键:雷雨天按此键保护本机不会被击坏;
9.系统升级键:每次电脑对本机进行系统技术升机后,按此键恢复工作;
10.停止归零键:按本键放电从新开始及时间归零,操作失误及不能启动也要按本键,也可以当作停止键使用;
11.正常、深度:按到正常,蓄电池放电电压到10.5V自动停止,按到深度,蓄电池放电到物理终止电压7V~8V(根据蓄电池的容量性能自动识别)自动停止;
12.干性、湿性:修复干性蓄电池的时,按到干性,修复湿性蓄电池时,按到湿性,针对性极强,修复效果极佳。
13.汽车、电车:修复干性蓄电池的时,按到汽车,修复电动车蓄电池时,按到电车,针对性极强,修复效果极佳。
14.本机数码显示时间、电压,正常和深度可调,放电电流模拟5A,自动停止自动报警。
15. 本机有四路放电检测电路,分别有四路独立的微电脑芯片控制,四路可以同时工作,也可以单独工作。四路均是按标准12V单体电瓶设计,切记!不可接其他电压。
16. 红夹子接电瓶正极,黑夹子接电瓶负极,再按启动键,工作指示灯亮即进入工作壮态。
三.5—6路功能介绍:
1.5路36V---48V修复,可以修复1—4块蓄电池,36V—48V微机自动转换,无须调节;
2.6路12V—98V修复,可以修复1—12块蓄电池,12V—98V微机自动转换,无须调节;
3.先把蓄电池修复机上的正(红)、负(黑)极修复脉冲夹子分别夹在被修蓄电池的正、负极上,再打开电源开关键至开的位置,
4.此时修复电压表显示在200V左右,再按一下保护键至开的位置,此时修复电压表所显示的电压是你所修复电瓶的电压,表示修复机已经进入修复状态。
5.修复键分二个档位:低档、高档,即表示修复的时间长短不同,低档修复的时间要长,高档修复的时间短。使用高档时,低档也必须使用。
6. 本机6路修复电压6V、12V、24V、36V、48V、60、72V、84V、96V 微电脑自动识别默认调节,自动识别蓄电池的数量、电压、安培及损坏程度,输出一个最佳激活修复脉冲进行自动修复,无须手动自动完成。
7.因蓄电池厂家、容量、性质及损坏程度不同,修复时间也不同,一般自动修复3-4小时之间,以蓄电池
咕嘟发热为准。如蓄电池损坏严重,一次修复效果不好,重复上述过程2-3次即可彻底修复好。
8.蓄电池的种类总分为干性蓄电池和湿性蓄电池。如果所修复的是干性蓄电池,直接按以上方法修复即可;
如果所修复的是湿性蓄电池,检查一下看是否缺少蒸馏水或电解液,如不缺少直接按以上方法修复即可,如缺水必须加满至蓄电池所需蒸馏水容量的指示位置,然后再按以上方法修复即可。
9.蓄电池在修复之前用检测仪先查一下蓄电池的基本空载虚电压,如果低于10.8V或没有电压,表示该蓄
电池已彻底损坏不能修复。蓄电池修复完毕,检查一下蓄电池电压如果在13.5V左右,表示蓄电池已经修复好。
10、本机具有六防功能:防短路、防错路、防接反、防过载、防漏电、防雷击。如蓄电池正、负极接反,自动保护键立即关闭,防止损坏机器或蓄电池等。
四、注意事项
1、此机在工作时严禁接触机器的正、负极夹子和电瓶接头,需要增加、去掉电池时,必须关掉电源。
2、严禁空载时正、负极线短路相碰。
3、无辩别能力的人和小孩禁止操作此机工作。
4、严禁私自拆壳和更换配件,否则不于保修。

网友A:
你那台设备要多少钱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