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信号和宽带信号之间的差别

楼主(2008-03-13):
基带信号和宽带信号之间的差别:
    基带信号就是将数字信号 1 或 0 直接用两种不同的电压来表示,然后送到线路上去传输。
宽带信号则是将基带信号进行调制后形成的频分复用模拟信号。
  多路复用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各路信号在进入同一个有线的或无线的传输媒质之前,先采用调制技术把它们调制为互相不会混淆的已调制信号,然后进入传输媒质传送到对方,在对方再用解调(反调制)技术对这些信号加以区分,并使它们恢复成原来的信号,从而达到多路复用的目的。
  常用的多路复用技术有频分多路复用技术和时分多路复用技术。频分多路复用是将各路信号分别调制到不同的频段进行传输,多用于模拟通信。时分多路复用技术是利用时间上离散的脉冲组成相互不重叠的多路信号,广泛应用于数字通信。频分多路复用和时分多路复用的基本原理如图所示。除了频分和时分多路复用技术外,还有一种波分复用技术。这是在光波频率范围内,把不同波长的光波,按一定间隔排列在一根光纤中传送。这种用于光纤通信的“波分复用”技术,现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

 常用的多路复用技术有频分多路复用技术和时分多路复用技术。
1.频分多路复用是将各路信号分别调制到不同的频段进行传输,多用于模拟通信。
2.时分多路复用技术是利用时间上离散的脉冲组成相互不重叠的多路信号,广泛应用于数字通信。
3.除了频分和时分多路复用技术外,还有一种波分复用技术。这是在光波频率范围内,把不同波长的光波,按一定间隔排列在一根光纤中传送。这种用于光纤通信的“波分复用”技术,现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
频分多路复用与时分多路复用的区别如下:
  (1)微观上,频分多路复用的各路信号是并行的,而时分多路复用是串行的。
  (2)频分多路复用较适合于模拟信号,而时分多路复用较适用于数字信号。
频分多路复用是将传输介质的可用带宽分割成一个个“频段”,以便每个输入装置都分配到一个“频段”。传输介质容许传输的最大带宽构成一个信道,因此每个“频段”就是一个子信道。

频分多路复用的特点是:每个用户终端的数据通过专门分配给它的予信道传输,在用户没有数据传输时,别的用户也不能使用。频分多路复用适合于模拟信号的频分传输,主要用于电话和电缆电视(CATV)系统,在数据通信系统中应和调制解调技术结合使用

    有什么不足之处,望大家指出,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