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08-03-13):
       PLC发出SON信号给伺服电机,怎么电机反应啊?求助各路大哥!开始准备用位置脉冲控制的,但没有反应,现在准备用接近开关控制,发出SON信号,还是没用?帮帮!谢谢!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解决啊!!!!留言啊!

网友A:
不是没有人帮助你,是因为你写的不清楚,希望你能详细点写清楚具体情况!

网友B(2008-07-21):
haozjf@163.com
qq:383110715

网友C:
你要调参数,还要看是否报警

qq 275446343

网友D:
你描述的太不清楚了,你给了SON后没有什么反映?是没有SON还是不能动?要是不能动是因为你没有命令源进来。我建议你先研究一下接线吧。

网友E(2008-10-20):
就是,你接线有问题,你检测一下你的接线,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08-12-30):
你紧急停止信号是不是在常开状态下啊?

网友G:
台达PLC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B617-E8D5E28AC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