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西门子440问题

楼主(2008-03-13):
西门子440 15KW运行就显示P----,拆掉风扇后正常,接一个风扇也正常,能否把两个风扇并一块接到一个供电上.请高手赐教!急 谢谢了

网友A:
电源或风扇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西门子440开关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不是很好,所以换风扇最好是原装的,电流不能大于以前的风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上的电容容易坏,最好换新的的

楼主:
风扇任意一个单独试机,都是好的.还有就是本人没修过西门子440,拆到段子下面那快板子就拆不下了,所以更本取不下电源板.怎么才能拆下,急请教

网友C:
风扇另外供电也可以的

网友D:
+24v电压不够

网友B:
风扇另外供电也可以的,,就是太麻烦,,MM440 15KW 拆机器的顺序
面板--I/O板---主板--驱动板.
你说的端子板就是I/O板,把它取掉后有一塑料卡件,和一弹簧,先取弹簧,再下塑料卡件,就看见主板了,在网上确实不好描述清楚,

楼主:
谢谢了,我已拆开了,发现就是风扇供电有问题,用一个风扇是正常的

网友D:
1 更换0.47欧电阻 2 +24V前端的电容

楼主:
谢谢高手 已搞定了.就是维修费收的太低.

网友E:
搞定就好。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