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21可运行

楼主(2008-03-13):
6se7021可带电机空载运行,无报警.但低频(1-10HZ)抖动,发现T2无输出.检查驱动部分和模块是好的.各位大哥请教下一步该怎样进行啊?

网友A:
要是驱动部分是好的那就是CUVC有问题,也可能是没有接触好

网友B:
应该不会阿,仔细检查接线和检测绝缘

楼主:
接线和绝缘都没问题,换一台也没问题.

网友C:
驱动波形量了吗,模块触发脚性能量了吗,有无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