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零线有6V电压正常吗??

楼主(2008-03-13):
我们有好几个车间!只有一个车间的设备上的零线和地线有6V的电压差!!其它车间都接近0!!请问有6V正常吗??

网友A:
如果用数字表测的,那就正常。因为线路可能因周围有高频设备而在线路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B:
该车间和其它车间各用些什么负荷?

楼主:
几个车间用的设备都差不多的!!基本都是相同的!!我用的是数字表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