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自动化问题收集

楼主(2008-03-13):
大家有关于冶金行业自动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提交上来,我们将逐一讨论解决。
比如以下相关内容:

网友A:
我觉得冶金中冷轧这一块有几个问题:
1.线速度如何分配?
2.卷径任何计算?
3.动态补偿的计算?
4.如何做好准确停车?
希望大家能对以上的问题展开讨论.

网友B:
1.线速度可以通过计算从变频器设计
2.通过编码器计算出
3.这个是电气的基本
4.PLC,DCS系统传感器都可以了吗

网友A:
楼上是搞哪一行的?
把问题说的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C:
虽然在钢厂做了很多项目,但真正接触核心的炼钢,轧钢系统还很少

网友D:
冷轧行业中,出入口编码器的额定线数的大与小对卷径计算,张力控制有多大影响?

网友A:
你说的就是偏导辊编码器吧,其实这个值是把线速度量化成,调速器0~16384的值,对应与0~100%.所以这个值不准,就直接影响下一步的卷径计算,就直接影响转距的值.

网友A:
冶金行业,特别是冷轧系统最头痛的问题就偏导辊打滑,影响张力的波动.

网友E:
不错,应该解释在详细点

网友F:
看不懂啊

网友G:
我也给版主助兴提几个小问题:
1.在钢水连铸中,钢水由外到内逐渐冷却凝固,怎样确定液芯的位置.因为这对轻压下有用.
2.在钢水连铸过程中,为了提高表明质量,结晶器要实现振幅\波形和频率的调节,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3.为了提高高炉的产量,高炉布料需要精确控制下料速度和布料位置,怎样实现?
4.为了节能和降耗,高炉需要尽量提高入炉风温,目前的热风炉怎样配合可以提高风温?
5.电炉炼钢的电极需要时时根据炉况进行自动调节,这种自动调节用什么方法驱动最好?

网友H:
楼上提的几个小问题可都不是小问题哦。
我是炼钢厂的,对连铸的问题知道点,凝固液芯的确定现在采用的方式也都是通过二级计算机计算得出的,轻压下技术运用比较好的也就是国外的奥钢联、达涅利等几家公司了。

网友G:
to 徐善海:
看来是找到知音了,我原来也是冶金系统的,但遗憾的是我不是搞自控的,我是学机械的,我提的这些小问题确实在冶金领域没人去解决,搞自控的也不知是嫌这些问题太小不值一干还是不知道怎么干,总之,还有大量的类似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也就是说,基础级自动化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因而才出现大量引进的局面,中国的钢铁工业,真可以说是用美元堆起来的,版主能够开辟这一课题,我想非常好,我希望我提的这些小问题能够在论坛上找到答案,如果最权威的论坛上都提不出好办法,那我们的专家们真要重新再学习了.否则我们的自控水平真要落伍了.

网友I:
我还要努力啊。

网友J:
感覺在治金行業的機械電氣設備自動化眞好啊!!節能方面不知如何啊........

网友A: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大家的经验集合起来,这样可以使我们在以后的调试中,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K:
说的有道理

网友L:
在连铸中,结晶器液位如何控制,怎样减小液面的波动?

网友M:
结晶器液位控制是连铸工艺的难题,其液面波动与液面计本身精度、滑板液压系统、拉速、钢种、滑板与水口间隙、控制系统参数均有很大关系,若这些经检查均正常,则需要考虑周围干扰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A:
其实这都不是什么小问题,得大家一起来讨论呀?

网友A:
楼主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具体讨论得靠大家努力呀

网友N:
哪位是干扎钢的?无缝钢管的外径扎制中,轧辊的距离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O:
我做个简短的回答:
1.在钢水连铸中,钢水由外到内逐渐冷却凝固,怎样确定液芯的位置.因为这对轻压下有用.

确定液芯压下需要进行钢水的凝固温度模拟计算,这是一个有限元计算过程,该数学模型要达到实时计算实时显示等等的要求。

2.在钢水连铸过程中,为了提高表明质量,结晶器要实现振幅\波形和频率的调节,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必须要使用液压钢作为振动台的振动源,一般的马达不行。控制液压缸的方法,各个厂家不同,但是大同小异。

网友P:
希望能讲解一下平整机的控制理论。谢了!

网友Q:
真的好专业,鼓掌。
YX317,你谈的电磁搅拌问题有机会详细讨论下。

网友R:
工况描叙: 铝液温度650--720度.最大工作压力3bar以下.整个铝液保温池在一个密闭保温炉内.希望能找到实时检测保温炉内的铝液液位状态. 附图!

网友G:
to  涂胡:
回答得很好,不知你是哪儿的,希望向你请教更具体的问题.能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S:
那位讲一下:.线速度如何分配?

网友O:
TO  ysx317:

我在北京工作,有机会的话一起探讨吧。可以用工控网站内信箱联系!谢谢!

网友T:
那位是轧钢的 保持两个电机同步有那些方法???

网友A:
俺搞轧钢,你说的是两个电机串轴吗?

网友U:
学习中
不错呢
偶刚刚入门这行业

网友V:
学习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才知道什么是“轻压下”;什么是“结晶器”。

网络真好!

网友W:
冶金自动化的问题多多啊,。。。。。。

网友X:
有哪位是搞热镀锌板材和彩涂生产线的,请教S辊的张力是如何控制?及电机的发电状态.

网友Y:
请教下在炼铁的高炉中,各位高手有什么比较好的技术手段来确定炉内料面的高度,,除了机械的探尺外,,,,似乎用雷达料位计也不是那么理想

网友Z:
楼上 说的 那个 偏导辊打滑好像是 很难 遇到 的事情吧

网友AA:
我公司是专业销售进口: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ABB、三菱、穆勒等大量库存,并且价格绝对优势,竭诚寻找合作伙伴共谋发展,谢谢!
联系人:张建
联系电话:021-69116346 传真:021-69116403
手机:13564738970 QQ:707409002
E-mail: zhangjian8203@126.com
顺祝商安!!!

网友AB:
可惜  我 是 搞热轧的  不过多 了解一 下  学习 了